这个屏会不会烧,求经验

楼主(2020-04-08):
一台Dell  14r 7420本本,通电短路

屏线接口都烧了,请教这种情况屏会不会坏,可能是啥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一般不会烧,屏上都有保护

网友:
屏烧不烧,还要看你能不能修好主板上的短路呢。屏烧一般有保险电路问题还不太。

网友:
看照片是进水导致的,屏坏没坏不好说

网友:
一般是不会烧的

网友:
更换显示器插座,使用BGA机器

网友:
不分烧,你这个是进水接口那边短路才烧的,只会烧掉接口

网友:
屏线估计短路了

网友:
这个进水严重呀座子屏线估计都挂了

网友:
你搞一块万能驱动板,把屏接上去试试先。

网友:
看样子是保不住了。哪里是供电

网友:
保险点把内屏拆下来,用通用驱动板点亮看下

网友:
就这板子已经不好搞了哈

网友:
这种要不直接放弃治疗吧,时间宝贵

网友:
应该没有坏,一般屏上有保险

网友:
有可能屏幕都会搞爆

网友:
基本不会的,换个座子和排线

网友:
屏应该没有坏 这里短路了 还不会到屏上面

网友:
经验来说 屏的问题不大 你可以拆下屏测测

网友:
屏的问题不大

网友:
屏有没有烧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在看主板坏了,报废吧。

网友:
拆开看下吧

网友:
估计也就屏保险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