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hex怎么删除bios里多余的内容

楼主(2020-04-08):
刷bios提示文件长度超过芯片容量,网上说用winhex可以删除多余的代码

网友A:
fffff就是空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fff就是空白的意思

我看到网上说要删除55 AA之前的。

网友:
看看4m的字节到位置是多少,让后复制保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