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请教大神别嘲笑

楼主(2020-04-08):
图一是显示屏供电电路,当三极管pq50高电平时,npn三极管导通,导通后下拉到地,因此n型mos管pq47/48/49都截止(低电平截止,高电平触发),所以屏幕供电高电平,比如3vlan等。反之当pq50低电平,三个mos管导通到地,高压被拉低就是黑屏关机了应该?!
图二当5v高电平时nmos导通,三极管低电平导通,19伏电压分两路下来,隔离pmos管g极监测到高电平,所以截止,适配器绕过充电电池给主板供电!
我就想请教我分析的对吗,根据三极管的npn高电平导通,pnp低电平导通,nmos高电平导通,pmos低电平导通的元器件特性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小白基础自学到4课程,有点晕,这些容易搞混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过程分析的基本正确

所以屏幕供电高电平(这个位置不是屏供电)0,比如3vlan等。反之当pq50低电平,三个mos管导通到地,高压被拉低就是黑屏关机了应该?(黑屏关机也不是这个机理,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