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269声卡外放无声,插耳机有声音

楼主(2020-04-08):
已经遇到2个华硕笔记本一样的情况了,声卡是alc269,驱动里面始终显示有耳机插入,声卡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只要把带耳机插孔的小板排线接好就提示设备插入。另一个笔记本声卡和接口都在主板上,没有分开,一样是始终显示有设备插入耳机接口。

网友:
系统换了,驱动也更新了

网友:
换个耳机插孔试下

网友:
是不是独立声卡小板的?

网友:
还有功放IC 看看

网友:
跑下耳机孔的识别电路啊,换系统没用的,硬件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是耳机插孔的问题,插孔有两个检测脚,正常的是未插入长通,插入耳机断开,我遇到的啷个笔记本都是耳机插孔有没有设备插入都是断开状态,所以换插孔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