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小白求助 海盗船CS650M sata和PCIE短路

楼主(2020-04-08):
小弟手残 把机箱RGB大4pin直接插在电源sata输出 开机短路 电源自我保护, 然后现在只有主板24pin和cpu供电8pin可以用 一接显卡和sata供电 电源就短路保护

电源已经拆开看了 没看到任何烧焦的痕迹,小弟没有任何维修电源的经验 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感谢各位迅维大佬指点

网友A:
你的图片是商家的图片吗?拍张电源内部的照片,先看看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B:
你电路板拍出来啊

网友C:
很好奇怎么插进去的

网友C:
你这个烧的是主板不是电源吧,电源不管啥插头类型,只要电压一样在电源内部都是一个输出分出来的,所以肯定是主板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是商家的图片吗?拍张电源内部的照片,先看看电容有问题吗?

是的 我马上照了上传 电容检查了 貌似没有烧掉或者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烧的是主板不是电源吧,电源不管啥插头类型,只要电压一样在电源内部都是一个输出分出来的,所以肯定 ...

确定电源烧了  主板好好地 是机箱的RGB供电接的电源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怎么插进去的

这个是半模组电源啊 有大4pin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电路板拍出来啊

大佬 电路板已上传

网友D:
首先,我给你分析一下,风扇供电一般都是+12v,如果你是用的SATA接口,SATA接口上有+12v和+5v,如果你用风扇接口插SATA接口,明显是+5v供电负载过重,引起了过载保护,主要检查+5v出来的电阻、电容是否损坏,再次就是更换电源管理ic。

网友C:
ATX电源的PCIE和SATA不可能是独立绕组供电,半模组只是电源线可以插拔而已,这两个输出的对地阻值打一下,是开路还是短路,然后从12V\5V整流滤波后主板CPU显卡SATA几组输出分线的地方开始检查,只要主板CPU的5V12V正常就没大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给你分析一下,风扇供电一般都是+12v,如果你是用的SATA接口,SATA接口上有+12v和+5v,如果你用风 ...

他主板和CPU的5V12V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给你分析一下,风扇供电一般都是+12v,如果你是用的SATA接口,SATA接口上有+12v和+5v,如果你用风 ...

一个风扇怎么可能让5V负载过重?5V的电流那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风扇怎么可能让5V负载过重?5V的电流那么大

那你用+5v接几个风扇试一试。看电源会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用+5v接几个风扇试一试。看电源会不会坏。

我长期用12V机箱风扇做修电源的负载,12V5V都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给你分析一下,风扇供电一般都是+12v,如果你是用的SATA接口,SATA接口上有+12v和+5v,如果你用风 ...

谢谢大佬指点 我试着去量一下 (赶脚很困难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风扇怎么可能让5V负载过重?5V的电流那么大

准确来说是机箱的RGB灯条 风扇接主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的PCIE和SATA不可能是独立绕组供电,半模组只是电源线可以插拔而已,这两个输出的对地阻值打一下, ...

我这电源主板和cpu供电都还正常 就是不能接硬盘和外接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佬指点 我试着去量一下 (赶脚很困难的样子

我有一次单独用一个电源250w额定,去给r9390供电,结果突然熄火,电源坏了,有紫5v,短接有5v,12v供电只有2.3v。结果检查,ic坏了!慢慢排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次单独用一个电源250w额定,去给r9390供电,结果突然熄火,电源坏了,有紫5v,短接有5v,12v供电只 ...

好的 我去读读电源维修的案例再动手搞 完全没修过 无从下手

网友:
电源供电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