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31 双内存不定时开不了机

楼主(2020-04-08):
故障 双内存条 有时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开不了 取下后 单上面插槽可以开机 单下面插槽开不了机
单上面插槽开机后装上下面插槽两条同时又可以开机

开不了机 电压跑到0.65
这个 问题在哪 插槽 加焊过了  有时 单下面也可以开机

网友:
有没有刷BIOS。。。。。。。。。。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换单条大容量内存条就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也不是我不想找出原因,只是事情多了就尽量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网友:
CPU换过了吧?

网友:
刷bios试试呢,再不行换个别的牌子的内存试试

网友:
CPU座子不良吧

网友:
实也不是我不想找出原因,只是事情多了就尽量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网友:
看看内存槽=阻值看看~

网友:
cpu座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各个电感的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怎么简单怎么来    直接上单根大内存就行了

网友:
这种比较麻烦的以后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
检查CPU座,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