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分区软件把盘分坏了

楼主(2020-04-08):
幸好盘里数据不是很重要。怎样修复这个分区啊,能保留数据更好。。

网友:
建议把硬盘直接连在主板上再重新格式化试一试。。。。。。。。。

网友:
把硬盘直接连在主板上再重新格式化看看

网友A:
不知道你前面损坏的过程,建议用分区软件的修复分区表功能试试

网友B:
全格式化 分区表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前面损坏的过程,建议用分区软件的修复分区表功能试试

我就是用分区软件分坏的,分区软件自带的无法修复,chkdsk指令全部无效,就差格式化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格式化 分区表恢复

分区表恢复我用的DiskGenius,依然会显示F盘式损坏的,而且会把我原本一个正常的盘拆开。实在没办法我就格式化吧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磁盘工具分区试试,DG分区的确有可能分区数据出错

网友:
这个软件有分区数据修复功能,你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2020-05-12):
哦!那下载一个来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

网友(2020-07-15):
Win10 数字权利永久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