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2016 A1706 MACOS下无声音 WIN下正常 耳机口无效 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08):
A1706 MACOS下无声音 10.15.4 10.12.6都试过
不开机插电扬声器有声音
使用bootcamp安装WIN后麦克风 扬声器正常 Win10
两个系统下耳机口都无效
换耳机口无效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重置smc无效
有么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老哥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0-4-26 23:28):
1.型号A1706,自己更换c壳总成后,刷入新系统(版本10.15.4),发现无声音,视频播放不正常。打开系统偏好设置后发现声音选项里的输入与输出都是空白的,无声音输入输出设备,且耳机口插拔无反应。
2.随后使用bootcamp安装最新版的windows 10 并安装bootcamp驱动 声音输出正常,麦克风有声音,但耳机接口插拔无反应。
3.拆机,断开耳机接口排线,开机进入macos,故障依旧。后更换耳机接口,故障依旧。

网友:
自己换了个C壳 就这样了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有没有遇到的?给点干货,谢谢

网友:
下载了点位图有问题,这下终于打开了,但是显示不全...怎么搞?

网友:
加油奥利给,干就完了!

网友:
搞好了吗,我手里一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下载了点位图

网友A:
原谅我没有看懂,写的的故障真是乱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谅我没有看懂,写的的故障真是乱乱的

大佬好,我详细描述一遍
1.型号A1706,自己更换c壳总成后,刷入新系统(版本10.15.4),发现无声音,视频播放不正常。打开系统偏好设置后发现声音选项里的输入与输出都是空白的,无声音输入输出设备,且耳机口插拔无反应。
2.随后使用bootcamp安装最新版的windows 10 并安装bootcamp驱动 声音输出正常,麦克风有声音,但耳机接口插拔无反应。
3.拆机,断开耳机接口排线,开机进入macos,故障依旧。后更换耳机接口,故障依旧。

网友B:
拿过我这工作室来 我干它几烙铁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过我这工作室来 我干它几烙铁看下什么问题

太远了老哥,要不就拿去让你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