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通道二采集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0-04-08):
我是一个业余电子爱好者,手边一台鼎阳的SDS1062C示波器买了好多年偶尔用用。最近捣鼓维修一台神船战神Z7 的笔记本时偶然发现示波器通道二采集波形居然异常,对调两通道表笔和恢复出厂设置也无济于事,麻烦论坛里大神给看一下是啥原因?

网友A:
are the cables intact? probs cable

网友B:
表笔上可以微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笔上可以微调吧

我对换过连个通道的表笔,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e the cables intact? probs cable

I have changed the test leads of two channels, but the problem remai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笔上可以微调吧

而且我用一根导线直接把通道二连接到示波器的校准信号上也是图中这个情况,而通道一是好的。

网友A:
Is it possible to reset in the menu?

网友C:
不行.就发给鼎阳让他们给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 it possible to reset in the menu?

I restored the factory settings, but it did n’t wor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发给鼎阳让他们给维修

目前来看只能这样了。

网友A:
maybe it's a hardware problem
open inside and examine with an eye contac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aybe it's a hardware problem
open inside and examine with an eye contact

The manufacturer's customer service also said that it may be a hardware problem. I'm going to open it and see for myself. It's really impossible to return to the factory.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e manufacturer's customer service also said that it may be a hardware problem. I'm going to open ...

my own oscilloscope had a similar problem. but it was a cable problem
these products often degrade from moisture .

支持 反对

网友:
我今天再次进行了一些测试,发现了一个现象:1. 我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0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也调到X10衰减,再次测量各种波形的读数(示波器读数值等于实际值)和形状都正常。2. 如果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0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调到X1衰减,测量波形的形状正常,读数是实际值的1/10。3. 如果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调到X10衰减,测量波形和读数就会不正常,现象为一开始我发的那个图片的样子。4. 如果示波器探头衰减和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的衰减都调到X1,则波形也是之前图片内那种现象。 我将两根探头进行了对换测试,结果也是如此。目前通道一正常。 目前来看好像示波器的通道二无法在探头和系统设置都在X1衰减值时进行正确测量,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e manufacturer's customer service also said that it may be a hardware problem. I'm going to open ...

我今天再次进行了一些测试,发现了一个现象:1. 我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0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也调到X10衰减,再次测量各种波形的读数(示波器读数值等于实际值)和形状都正常。2. 如果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0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调到X1衰减,测量波形的形状正常,读数是实际值的1/10。3. 如果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调到X10衰减,测量波形和读数就会不正常,现象为一开始我发的那个图片的样子。4. 如果示波器探头衰减和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的衰减都调到X1,则波形也是之前图片内那种现象。 我将两根探头进行了对换测试,结果也是如此。目前通道一正常。
目前来看好像示波器的通道二无法在探头和系统设置都在X1衰减值时进行正确测量,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发给鼎阳让他们给维修

我今天再次进行了一些测试,发现了一个现象:1. 我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0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也调到X10衰减,再次测量各种波形的读数(示波器读数值等于实际值)和形状都正常。2. 如果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0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调到X1衰减,测量波形的形状正常,读数是实际值的1/10。3. 如果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调到X10衰减,测量波形和读数就会不正常,现象为一开始我发的那个图片的样子。4. 如果示波器探头衰减和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的衰减都调到X1,则波形也是之前图片内那种现象。 我将两根探头进行了对换测试,结果也是如此。目前通道一正常。
目前来看好像示波器的通道二无法在探头和系统设置都在X1衰减值时进行正确测量,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笔上可以微调吧

我今天再次进行了一些测试,发现了一个现象:1. 我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0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也调到X10衰减,再次测量各种波形的读数(示波器读数值等于实际值)和形状都正常。2. 如果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0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调到X1衰减,测量波形的形状正常,读数是实际值的1/10。3. 如果把示波器探头调到X1衰减,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调到X10衰减,测量波形和读数就会不正常,现象为一开始我发的那个图片的样子。4. 如果示波器探头衰减和示波器系统内通道二的衰减都调到X1,则波形也是之前图片内那种现象。 我将两根探头进行了对换测试,结果也是如此。目前通道一正常。
目前来看好像示波器的通道二无法在探头和系统设置都在X1衰减值时进行正确测量,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发给鼎阳让他们给维修

鼎阳客服说这款机器停产多年了,没法给返厂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