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 按键失灵

楼主(2020-04-08):
联想M7400 按键失灵  客户反映 加粉后无法复位

确认键 开始键  失灵 ,按下无反应。
————————————————————
拆按键板

扫描台  3颗粒螺钉拧下

摘掉支撑杆

将扫描台竖放在机器上。
排线不用摘,也不用拆侧盖。

将扫描台背面的4颗粒螺钉拧下,就可以摘下按键板

一共取下7颗粒螺钉

按键 类似键盘的薄膜按键。

用酒精棉清洗一下上面的导电涂层。
万用表测,阻值150欧左右,正常。
橡胶按键那一面的导电涂层,也清洗一下。
故障解决。
——————————————————————
补充粉盒加粉后复位方法:复位 西瓜视频链接:

网友A:
修打印机的难点就是很难拆,机械部分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打印机的难点就是很难拆,机械部分太复杂

机械部分,不是一般的复杂。
可以说,跟电路维修,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
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和组装模型玩具的经验。

网友:
应该是贴兄弟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