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 1398 CPU 代换

楼主(2020-04-08):
MACBOOK A1398 CPU 代换 现在是SR18H (I7-4850HQ 双晶体的,),能不能用SR1PX (I7-4710HQ 单晶体的代换),孔位都一样的!!!,有换过的朋友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A:
我试过 1398双晶体 用在了华硕游戏本的单晶体上面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 1398双晶体 用在了华硕游戏本的单晶体上面 没有任何问题

值得一试,谢谢

网友:
这种双晶体换到普通机试过可以!单晶体换到苹果没有试过

网友:
不能换吧,驱动不一样,ME也不一样,换完恐怕能上电,无显吧。

网友:
这要换拆机的 换别的不显示 有待考察

网友:
同代代换就可以了啊

网友:
没必要试 苹果用的u集显和普通机器不一样

网友:
就是怕上机后会出现驱动打不了系统装不了的问题 ,还是找一模一样的安全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修好后分享下。

网友:
我看他们用转接的坐子焊成带脚的CPU一样用

网友:
苹果好像说只能原型号换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装上有可能不亮机,或者显示不正常

网友:
期待楼主的验证结果。。

网友:
不能代换  我去年换过  跑码不亮机

网友:
苹果的还是不要折腾了吧

网友:
其他品牌可以  苹果还真不知道  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个桥不好值,温度把握好,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