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之类的游戏本

楼主(2020-04-08):
不触发 开关键只有1.67V先上板号  请先对好型号板号

只要你接到的故障是以上所描述的一样接下来就是收钱的问题了 短接36 37脚 然后飞一根价值200块的线

然后就是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唯一不能用的就是电池还有就是关机完必须重新插一下电源比较麻烦 当然订芯片也是可以的 某宝一个芯片60几  boos就不传了 论坛好像有

网友A:
如此改完的下次测下显卡的跑分 有些改完独显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上有个解密的bios 刷完就可以解开了

网友:
估计还是换芯片,整到一半不太好收钱,

网友:
这么说这个充电很容易坏了,这么贵,还么换到过。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不知道多少人说过 ,

网友B:
要拨插 电源头就不好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改完的下次测下显卡的跑分 有些改完独显不能正常使用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拨插 电源头就不好完了

好像我之前改的并不需要插拔插头

网友:
这样改也就是客户能接受的价格,和维修使用的结果了。如果客户给的价格合适,还是要换芯片才好,

网友:
这个板是哪个厂代工的呢?

网友:
还是换芯片,整到一半不太好收钱,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然后飞一根价值200块的线

网友:
芯片太贵。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