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一下高手!关于LED发光二极管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如果电流太大!亮度特别高!容易过电流烧掉LED发光
二极管
!使用寿命降低!有高手告诉我可以串联限流电阻让LED发光二极管变暗一点点(通过的电流低一点)使用寿命可以更高!那么如果用菜单调低亮度的办法能不能降低通过LED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使LED发光二极管的使用寿命更长呢?
寿命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正常常用的二极管LED是3.3V一棵,10棵就是33V最亮,如果此时亮度减半的话,电压从33V降到29V,这时候每棵灯珠就是2.9V,灯珠最佳工作电压在2.8-2.9V,这时候灯珠理论上寿命是最长的

网友:
不行,这样还是有风险。

网友:
液晶电视上出厂默认背光亮度是100、这样峰值下加上大电流很多背光出问题的。你可以视情况将背光亮度调低,从而达到降低电流的目的,也可以从背光电路下手,90%的厂家都会预留电流调节电阻,一般在MOS管对地的位置,拿掉1-5R的电阻一个或者两个来降低灯条电流也是可行的,主要还是结合图像效果、灯条总体电压来降电流,选择合适值,经验证明大型背光整体电流200-300mAh的工作最适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