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电压为2V导致开机只显示主板LOGO后就不显示了

楼主(2020-04-09):
显卡核心电压正常,就是显存电压是2V,直接导致开机只显示了主板LOGO后就不显示了,显存电压异常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求板卡维修大神指点

网友:
显存电源芯片更换过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核心电压正常,就是显存电压是2V,你应该先说一下你的显卡型号,才能知道你的显存的标准电压是多少的!是几代的显存都不知道   怎么判断显存电压对不对?你说是吧? 给你个电压参考一下 4代1.2V  ,    3代1.3V(L) /1.5v, 2代2.5V,2代的基本都修不到了 一代的 你就自己去科普吧

网友:
先查后问,都是自己查资料之后再说别的。

网友:
电阻坏卡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三代的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