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5XM-A 1.01,不定时死机

楼主(2020-04-09):
不定时死机,死机时候CPU供电为0,1.2V也是0,内存1.5,1.1,3.3都有。关机再开,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能点亮,不能点亮的时候CPU供电1.26V,正常时候是1.4V,没点位图,有大神知道通病吗,指点下故障位置,谢谢

网友:
CPU供电电容看下有没有变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查吧,供电,条件。无它,动手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吧,供电,条件。无它,动手而已。

我是做家电维修,也修电脑,但是一直只换不修,现在拿着主板想学习一下,不亮机不触发的还挺好修的,这种不定死掉的不好查,只要是没有料板,以前都把板当废品卖了,现在想要拆件只能趴窝。哎.....能开机的时候CPU电压有时1.4V,有时又1.2V,会动的,这样是正常的吗?请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家电维修,也修电脑,但是一直只换不修,现在拿着主板想学习一下,不亮机不触发的还挺好修的,这种 ...

我刚测了一下,正常的主板,CPU电压(下管)没有变化。所以你的这个波动有点大,检测下那个电容吧。还要电源管理芯片也可能不稳定了,可以换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