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R720 NM-B191 进水维修

楼主(2020-04-09):
大家看看这情况还能抢救吗 换板要2K。。。

网友:
只要客户出得起钱,换整机都可以

网友:
二千多还修什么阿!还不如重新买一台!

网友:
可以修修看 没嘴 有惊喜

网友:
换板吧,不要为难自己

网友:
这进水的面积。。。。。。。。。。。。。。。。

网友:
修修看。也许可以的。

网友:
有救的先处理下进水位置

进水都在一面 大芯片附近进水的不多 有希望的先处理下试试

网友:
这个太严重了一点呀, 兄弟 算了吧

网友:
先清理好再看

网友:
说不定简单的清洗就能搞定

网友:
我也覺得先清洗,再測試零件,有沒有壞

网友:
先清洗吧,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我有台R720-15的i5 7300显卡1050的2G,固态256加机械1T,键盘有问题,有时候会串键而已。挂网上开价三千过一点。想出三千。很多人回复2500。你这个主板有那么贵吗?

网友:
先处理一下进水位置的污垢吖。。
    然后看情况咯。。。

网友:
找块料板慢慢拼吧  而且这么大面积的腐蚀  断线是肯定的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耐心了  而且板层没有断线  最后 客户能给的起价格吗

网友A:
清洗了 主板已经烧通了 夹层里面至少3层线 公共点也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了 主板已经烧通了 夹层里面至少3层线 公共点也短路了

那岂不凉了,换板吧,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清理下看看,能搞就搞,不能搞放弃,

网友:
换板吧 剩下的 拆CPU 显卡 南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