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困难的开机电路维修技嘉B75-DS3V

楼主(2020-04-09):
首先介绍今天的主角技嘉B75-DS3V REV:1.0,故障现象: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候不触发。开机电路是基础中的基础,一般是比较好修的,以为捡到了软柿子随便捏。结果遇到了皇者一点都不好修。不废话开干。

       先介绍一下B75主板待机,首先RTC电路要正常,5VSB转为3VDUAL_PCH,桥得到3VDUAL_PCH之后10ms就会发出PCH_DPWROK送往IO53脚,然后IO控制产生5VDUAL,5VDUAL 转为3VDUAL,3VDUAL产生后10MS后IO114脚产生待机好信号-RSMRST送到南桥。待机到此完成。

触发开机状态:

       触发开机排针,高低高的电压跳变送往IO104脚PANSWH#/GP43。IO的101脚PWRON#GP44发出高低高的电压跳变送往南桥。南桥收到信号后返回允许上电信号-S4_S5到IO106脚以及-SLP_S3到IO100脚,IO收到信号后拉低105脚PSON#。开机就完成了。
        开始测量,测量IO53脚PCH_DPWROK3.3V正常,测量IO114脚-RSMRST3.3V正常,测量IO104脚PANSWH#/GP43有跳变,IO的101脚PWRON#GP44有跳变测量,IO106脚-S4_S5没有电压,IO100脚-SLP_S3也没有电压,通常不触发故障都是PCH_DPWROK或-RSMRST不正常导致的,现在测量都正常,测到这里我知道遇到扛把子了。手上有IO,不管那么多先换一个IO试试,结果故障依旧。看来故障在南桥那边,不是南桥坏了就是南桥的条件没有满足。
       翻出资料,南桥待机条件需要11个待机条件,RTCVDD、RTCRST、SRTCRST、DSWVRMEN、INTVRMEN、32.768晶振起振、VCCDSW3_3、DPWROK、VCCSUS3_3、RSMRST#、BATLOW#_GPIO72。

测量RTCVDD=3.2V,RTCRST=3.07V SRTCRST=3.07V, DSWVRMEN=2.2V, INTVRMEN=2.18V, 测量32.768晶振两脚有电压并且有电压差,VCCDSW3_3=3.3V,DPWROK=3.3V,VCCSUS3_3=3.3V,RSMRST#=3.3V,测到这里我都崩溃了全部正常,然后我试着换32.768晶振故障依旧,然后又把协振电容换了居然好了,结果2天过后故障依旧。
这主板难修是因为不触发的故障不是经常发生的,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不能触发的时候放着放着自动触发了,把电源线拔掉插回去,反复多次偶尔就变成不触发。正常的时候不能修,要等它不能触发才能修呢。以为修好了,放两天又不触发。修这主板会让你没脾气。

       细心的同学可能发现问题了,对还有一个信号我没有测量,就是BATLOW#_GPIO72,这是什么鬼,它由3VDUAL经过822排阻上拉,经过测量能触发的时候是2V,不能触发的时候是0.5V,有时候0.5V的时候也能触发,有时候2V的时候又不能触发,到底正常不正常我也说不准,这电压到底多少才正常我也不知道。在线测量电阻又正常,不管那么多料牌拆一个换上。能触发,但我也不知道修好没有,再次测量GPIO72电压为3.3V。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修好了。

总结:待机11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没有图纸是不可能修好的。

网友:
哈哈,还真是不能偷一点懒,少测一哪个就是哪个,恭喜最终解决了。

网友:
分析的 这么好, 基础不错呀

网友A:
华硕又一次死在了排阻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贴片电容漏电这个想测试,也太难了吧。只能说怀疑有问题,更换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又一次死在了排阻上

这是技嘉主板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有图解说了。

网友:
确实,有些问题没有图纸是不大可能修好

网友:
南桥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这标题写的,我以为是什么刁钻的毛病

网友:
很值钱的排阻啊

网友:
楼主的上电时序记得扎实,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又一次死在了排阻上

这个锅华硕这次不背,这是技嘉

网友:
经验修南桥待机条件的可没这么多,楼主细心!

网友:
测量RTCVDD=3.2V,RTCRST=3.07V SRTCRST=3.07V, DSWVRMEN=2.2V, INTVRMEN=2.18V, 测量32.768晶振两脚有电压并且有电压差,VCCDSW3_3=3.3V,DPWROK=3.3V,VCCSUS3_3=3.3V,RSMRST#=3.3V

网友:
要核对所有的条件,这样的软故障,最不好修,故障点在能开机的时候都是好的,有时不确定是否真正解决了故障。楼主技术扎实。

网友C:
开机电路,史诗级的帖子。给你加分。加满分。

网友:
南桥11个条件???

网友:
很不错,是学习的好材料

网友:
思路清晰  但是挺费时间

网友D:
BATLOW#电池电量低强制关机信号,台式机虽然没有电池但是还是保留了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很少出问题(几乎没碰见过故障)但是还是要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BATLOW#电池电量低强制关机信号,台式机虽然没有电池但是还是保留了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很少出问题(几乎没 ...

开机电路一般都非常好修,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信号有问题,简直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E:
要是碰到我这个菜鸟早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厉害。说的清晰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条件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好,感觉学习到了很多干货

网友:
基本功扎实,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但是挺费时间

网友F:
查了一下记录,碰到过相同的问题,不过我的是直接不触发。

不知道是个什么信号 ,没有细查了,以为是个什么BIOS IO什么的配置脚位。

原来是BATLOW信号。
比较少见,维修过程中,比较容易忽视。
楼主够细心。

网友:
屎上嘴难   楼主幸苦了

网友:
台式机没有测量过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了一下记录,碰到过相同的问题,不过我的是直接不触发。

不知道是个什么信号 ,没有细查了,以为是个 ...

这板难就难在不是一直不能触发,是偶尔不触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要是碰到我这个菜鸟早就放弃了

你以为我不想放弃吗?这是技嘉B75黑板,可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电路,史诗级的帖子。给你加分。加满分。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写的,我以为是什么刁钻的毛病

还不够刁钻吗?已经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以为我不想放弃吗?这是技嘉B75黑板,可值钱了

2014年上市的时候也才699,现在300左右能买到了吧,叫客户直接换得了,那么辛苦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4年上市的时候也才699,现在300左右能买到了吧,叫客户直接换得了,那么辛苦干嘛

主板是自己的。

网友:
看的越多越觉得自己还很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