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REV2.1不出集显供电,上独显拷机一切正常!

楼主(2020-04-09):
BIOS刷过几个版本,官网F10,F9,F5的都刷过,结果都一样,每次都是跑到72,9R就掉电循环重启,
换过ISL95836还是没解决

网友:
50分有点低,没办法最多只能设置50

网友A:
发现问题,DR108两点装不装电阻测试都是1.27K,去掉DC17,DQ17测还是一样,

网友:
不过内存啊

网友B:
内存没认到,集显是最后出的

网友A:
但是上独立显卡一切正常,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没认到,集显是最后出的

知道集显电压是要在内存过后才出来可是上独显却一切正常了,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问题,DR108两点装不装电阻测试都是1.27K,去掉DC17,DQ17测还是一样,

vrmpwrgd是给南桥的一个信号,从你以上的检测结果是不是判定南桥的这只脚对地是1.7K,所以这颗电阻是可有可无,附上差不多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上独立显卡一切正常,奇怪

哦没注意到后面这句
集显PWM抓一下

网友: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了没?集显不能用也没啥事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还这么用心修, 佩服呀

网友:
换MOS管试试。

网友(2020-06-26):
自己搞定了哈哈,有空我发发经验,换PWM芯片和MOS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