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 REV2.1不开机奇怪问题。。。。。

楼主(2020-04-09):
待机0.023 打0.015来回的跳   可以正常开机 上电电流0.15   测电压 出了显卡供电以外电压都出了   测试 SYS_PWROK 也出了  bios刷了好几个 故障不变

待机的时候测 3VSUS一直在跳

    3vsus  到了 很多地方 只有断开这个地方 才不会跳变  但是这个信号是直接到EC的   换了EC 也是一样 还是会跳

求大神 解答下~~~

网友:
开启脚 有没有跳变

网友:
待机芯片换过没

网友:
3 5V都是正常的  这个是 apl3533 输出的  这个芯片也换过了     开启会跳  但是这个3vsus PG 断开就不会跳了  跟开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没有大神吗

网友A:
应该是摔的,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摔的,cpu挂了

我觉得也是    出了CPU 没有其他的 东西了

网友:
会不会是带不动负载呢?查一查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供电转换管 换过吗

网友:
就把跳变这个单元电路修复再说

网友:
查一下开启怎么产生的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不好修复

网友B:
CPU 坏了。这机器CPu微短路。就会引起这个信号跳动。有时候板层漏电也会这样。这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
会不会是带不动负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坏了。这机器CPu微短路。就会引起这个信号跳动。有时候板层漏电也会这样。这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对 我也觉得是cpu坏了  已经换板子了

网友:
此型号的机器是一个死循环。因为控制3VSUS 的SUS_ON 信号也是出于EC 。其实你这个时候有个方法可以测试EC 是否正常。长按开关机。电流如果能变小说明EC 电路正常而且已经关机。当放开电源开关后电流马上上去了。其实是EC 自动触发开机。但是因为CPU坏。这个时候。桥无反应。没发出开机信号。。。这个时候还有个信号也是在跳动的RSMRST# 也会在跳动。这破机器我已经碰到多台了。出现这个毛病的大多数都是因为进水。或者长时间放置。。不是CPU 坏就是。班层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坏了。这机器CPu微短路。就会引起这个信号跳动。有时候板层漏电也会这样。这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cpu坏的多

网友:
楼主图纸与点位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