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2不跑码故障

楼主(2020-04-09):
维修最困难的就是没图纸,这主板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主板不跑码复位灯一直在闪烁,测量CPU电压桥电压内存电压全部正常,时钟复位全部都有,肯定是细节出问题了。才发现AMDCPU除了要有主供电外还要一个2.5V的电压。 ,2.5V电压由POU9产生这个是华硕特有的芯片型号是UP0107BMA5,芯片上写25R6。1脚和3脚电压3.3V正常,4脚没有输出,果断更换,幸好有料板。故障解决。

网友A:
如果没有料板怎么办 。客户等着要

网友B:
维修主板最困难的就是没图纸,没配件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料板怎么办 。客户等着要

理论上可以从其他地方接2.5V电压,或直接加个分压电阻的,实际上还是换芯片比较好,万能的TB上面有卖。

网友C:
还是料板多了好啊,我早就卖掉了

网友D:
羡慕啊。。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主板最困难的就是没图纸,没配件资料。

我贴子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啊。。学习中

我也是自学的,努力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AMD芯片组的VDDA 2.5V供电IC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料板多了好啊,我早就卖掉了

做维修没有料板是不行的,没有料板什么都得在TB上面买,需要很长时间,东西还很贵。一个IO要3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做维修没有料板是不行的,没有料板什么都得在TB上面买,需要很长时间,东西还很贵。一个IO要30元

以前傻了,来收旧件的都卖了,也没用心去研究维修,会做个系统就行了,干的时间越长越觉得技术的最要,白白浪费了时间,现在到了低谷的时候才想明白,学吧,不学死的更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傻了,来收旧件的都卖了,也没用心去研究维修,会做个系统就行了,干的时间越长越觉得技术的最要,白 ...

学不学这行已经是夕阳工业了,我这是自学的,虽然自学也可以,但是比起有人教难上数倍。

网友F:
感觉都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不学这行已经是夕阳工业了,我这是自学的,虽然自学也可以,但是比起有人教难上数倍。

哎!会点就比不会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都越来越难修了

主板更新非常快,不同时期的主板通病不一样,要不断学习与时并进。

网友(2020-08-14):
谢谢楼主,按照楼主图更换了,开机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