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暗屏通病飞线不返修

楼主(2020-04-09):
苹果A1708暗屏通病飞线不返修
飞好线后将屏打开最大角度用胶棒
在屏线内测取适量胶和板贴好固定
再在屏线外测打胶固定,胶不能打多,
屏线要与C壳留有一定的空间收缩屏线

网友:
不错 ,人才 ,,,飞线漂亮

网友:
看起来是右边的排线

网友A:
没用,肯定会返修,你这个方法试过10几台了,返修了一半多,后面改方法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肯定会返修,你这个方法试过10几台了,返修了一半多,后面改方法了

能说一下改成什么方法了吗

网友:
拆屏 直接换根线

网友:
碰到返修了

网友:
感觉会用不久啊,只是时间多少的问题

网友:
这个位置经常出问题吗?用笔记本屏线飞线,可行吗,我觉得更耐用点

网友:
我就是这样用笔记本其他排线小线来飞线接的,从来没有见返修过,不过得把整个排线两头焊才得,不能在转弯的地方焊

网友:
这个排线还是感觉换一个有安全感

网友:
换线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
这样能用多久

网友:
不返修就好

网友:
表面有点难看

网友:
我们也是用这方法,稍微接长一点也不容返修

网友:
早知道这样,我先发个帖子问下先从哪个开始学

网友:
最好还是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