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V Rev:7.00 BIOS

楼主(2020-04-09):
主板原故障是触发循环掉电,检测了CPU供电掉电瞬间只有0.6V左右,不上U,电压1.01V。后来查了论坛帖子,是VCCPLL 1.8偏低。由电池座旁边的Q39的4脚输出。一开始就换了芯片,还还是不行。最后是更换3脚相连的分压电阻R162,换了10K左右的电阻,4脚才输出1.69V。之后CPU供电正常0.9V。正常亮机跑码

onda h61v ver7.0.BIN

网友(2021-01-19):
bios没有验证过,不过1.8电压是可以通过更换电阻解决

网友(2023-05-14):
我的是V5的可以刷吗?到处都找不到V5的BIOS.

网友:
下载试试再说

网友(2024-04-21):
这个是BIOS固件吗?

网友(2024-08-29):
谢谢楼主,我今天也遇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器,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