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同行,华硕H110、B150内存2.5V电压的产生芯片那里有卖?

楼主(2020-04-09):
tb找啊找不到啊,几块板子都是这个问题,知道的同行麻烦给个链接。万分感谢!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丝印也没有 吗

网友A:
有,但是tb查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但是tb查不到

丝印上面标着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上面标着什么

AMCG 086

网友:
NB671LBGQ-Z  这种就可以吧
你看一下图纸上是怎么标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pL&id=541601399565你看这个代码不是

网友C:
动动手累不死,为毛说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动手累不死,为毛说找不到

找到了,谢谢兄弟

网友:
冥冥之中,由偷师一招

网友:
教你个方法找能看参数的华硕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