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老客户电脑,留下来拆机,整版图和板号:

楼主:
上电:待机0.03A,按开关无反应:仔细观察到开关到EC有腐蚀,清洗后补齐断线:
做完,发现待机0.03A,按开关,电源灯亮,电流无任何跳变。电源灯亮,说明开关已经起作用了,测试EC的110脚on/off 有高低高跳变。我没按照时序走,扒掉CMOS电池(因为INTER有些板拿掉小电池可以自动上电)。自动触发上电了电流0.03A-0.05A-0.08A-0.03A不动。多次开机有的时候0.03A-0.08A-0.17A-0.03A。观察还发现,跳这个电流的时候,电源灯闪3下。
用万用表测试各个电压,发现各个电压都是秒出,看来只能上波波了:如下图基本每个电压都这样。 这是PLTRST#的波形:
再抓BIOS波形是正常的。怀疑二级电压出问题,导致保护了,把谁有的二级电压查了一遍,发现+5VS没有,测试他的G级电压发现它一秒1V往上升,20秒才能到20V。
这样电压慢慢上升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电压滤波电容漏电,第二,Q22的G级悬空导致。结果检测Q22控制极腐蚀断线,估计是因为进水导致的,飞线。上电电流0.03A-0.18A-0.32A不动也不掉电,无二次跳变,说明不过内存啊,查内存先关条件正常(除了内存复位DDRA_DRAMRST#,这个是要跑马后才完成的)刷BIOS无效。仔细用示波器查各个电压发现+1.0VS电压1V出来只有不到200微秒就变成0.532V了,是Q4606转换而来+1.0VALW也是1V变成了0.532V 。
断开PJ702电压是1V。测试PJ702后极二极体值380无短路,由于没有这个SY8032ABC, PU702正常出电压,所以,用它来互换一下,+1.0VALW电压正常了,说明芯片问题。
定了芯片回来换,已经正常了。
待机电压0.01A,触发上电0.01A-0.17A-0.55A-0.28A-0.59A,亮机了。至此,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