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开机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09):
碰到一G480 板号 LG4858L 不触发一例。按开机按钮电流微微上升。以经验判断为桥没有返回信号。拆机线性已经产生。开机后产生3v5V 也正常。。为了确保自己判断不会有问题还是测量了一下 EC 的各个型号。发现全部正常。 AC_IN_KBC LID_CLOSE# RSMRST#_KBC  也发出了PM_PWRBTN# 但是桥没动作。之后也测了。桥供电也正常。此机器还有个地方经常坏就是 RTC_RST#和SRTC_RST#两个信号也经常由于电容短路拉低而引起不开机。直接找到此处发现有3V 都正常。

到了此处一般的维修人员都已经走进死胡同了。一般都判断为桥坏。我也是这样认为。就这样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下了个点位图,还是继续研究了一下。发现了问题
就是这个信号。RSMRST#_KBC,之前测量也是正常的。因为测量的是EC 处。通过点位图发现他连接Q1901

R1912 左侧端只有1点几V 。而且直接PCH 。看来问题找到了。测量后发现2脚电压不正常.3V_5V_POK正常应该有3V 。而现在偏低。2种可能。要么Q1901坏。要么待机芯片有问题

直接拆了Q1901 发现板子已经开机了自动上电,测量发现2脚3V_5V_POK 已经恢复3V 了。直接找了个6脚场管替换。然后测试发现又不开机了。看来毛病判断错误。直接更换1225C 机器恢复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这板子的RSMRST信号没有从EC直接去 桥。而是经过了Q1901的控制。而控制Q1901的就是3V_5V_POK  .分析了一下原因。 当开机后。Q1901 2脚只有1.5V 时候。下面这个场管1,6脚导通,导致5脚拉低成1.7V 。这个5脚1.7V 导致。3脚PM_RSMRST#的3V 电压被拉低到1点几V 。PM_RSMRST#信号低。桥没收收到信号。无动作

所以碰到此类问题的时候。不要光测量EC 处是否已经发出信号了。看看信号是否已经被桥搜到没有。最好也测了一下桥那边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不细看确实会误判。发帖辛苦了

网友:
真的很细心啊

网友:
确实需要细心分析,楼主辛苦!

网友:
这标题有问题,此机故障不存在不触发

网友:
楼主理论很厉害呀

网友:
学习了   有图纸跑线路是真方便

网友:
是要认真研究图纸

网友A:
I became a new member of this forum
and they share really good information
a nice diagnostic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个算是小通病  但是修起来费劲  第一次修这个问题是网友自行换桥无果 然后发给我  我拆桥跑线 测到的  一模一样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became a new member of this forum
and they share really good information
a nice diagnostic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