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20-04-09):
S300之前不开机,刷了2M的BIOS可以开机了。但是启动模式是UEFI  人家客户硬盘是MBR  得改成legacy模式。 每次改legacy模式后,电脑就卡0.825A不动了无法亮机, 再 刷一次2M的BIOS就可以亮机了。只要不改legacy模式 就可以正常关机开机。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2M和4M的一起刷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和4M的一起刷最新的

刷了 还是一样 淘宝买了一套 论坛下载了好几套 都不行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把独显改成集显看会不会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把独显改成集显看会不会黑。

在BIOS下改吗

网友:
没有大神吗     求指点 没有招了!!!

网友:
好难过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C:
显卡坏了   不谢()     遇到过这种故障   但是不是一样的机型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机器,一样故障了,不知道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有

网友D:
已经修好了,确实是显卡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好了,确实是显卡故障

就是显卡问题我在BIOS里面把切换显卡的关了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   不谢()     遇到过这种故障   但是不是一样的机型

是的显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显卡问题我在BIOS里面把切换显卡的关了 就好了!

我是改了集显了,BIOS里面关,以后客户自己恢复了BIOS又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改了集显了,BIOS里面关,以后客户自己恢复了BIOS又不亮了

我也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是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