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2490 反光 摘玻璃

楼主(2020-04-09):
HKC 2490

反光。这型号的通病。原因是液晶膜外层,加了一层玻璃。
客户每天对着这屏幕做会计报表,感觉很不适。

摘掉底座螺钉。摘掉边框。

把那层玻璃板摘扔掉。

扣上边框,发现扣不严实。液晶屏在里面乱晃。

用3M胶,粘贴上一层主板的泡沫纸。

试机。无任何反光。画面清新艳丽。

网友A:
没见过这种修法,能收几个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修法,能收几个铜?

从外边可以用锤直接砸的,收10元。拆开摘的,收20.
这个也是反光,用锤直接砸了。
这种只能赚一盒烟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外边可以用锤直接砸的,收10元。拆开摘的,收20.
这个也是反光,用锤直接砸了。
这种只能赚一盒烟钱 ...

用户是钱贱,你是手贱,不知道说点高深的?
比如:屏分离、剥离?
就知道一锤子痛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是钱贱,你是手贱,不知道说点高深的?
比如:屏分离、剥离?
就知道一锤子痛快!

HKC,摘了不下10张了。
联想一体机,液晶离玻璃比较远,一锤就解决了。

网友:
2个字 牛逼, 真不愧一锤子买卖

网友C:
用玻璃刀,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玻璃刀,是不是更好

玻璃刀切完,还得砸,总之,都少不了砸。
这砸10个屏的钱,也买不到一把玻璃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