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cc 插适配器 屏闪 电池正常。

楼主(2020-04-09):
一直都在修一些常见问题。也就没有怎么分享了!

说一个前二天修的 x450cc 的主板。
原始问题。开机无显。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只有cpu 供电没有。
这个cpu供电要有桥发出信号,才会开启。
但我这台加焊了cpu 芯片就好了。

在拆机拔屏线的时候。因为 有胶粘的比较紧。用力过猛。 把二个接地固定的扯下来了。屏线40针都正常。
用电池正常。接AC 就闪屏。

接地固定的地方我也飞线接地了。也不行。
后来拆掉接口。 发现有4处 焊盘接到接地了。有一处在屏接口下面。不拆看不见。

从40针坏屏上拆一下一个接口。(还好主板上的接口跟屏上的接口一样,不用定货)
飞好线,焊好接口。 上机就正常了。

有点不明白。都是接地,也接地了。怎么会闪屏。。
有知道的解惑一下。

网友:
之前有遇到一个华硕本  用电池会不定时闪屏 用电源没事 换屏解决的

网友A:
接地屏蔽都有抗干扰作用的。

网友B:
这款不都是屏的问题的吗?升压部分的,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都是屏的问题的吗?升压部分的,可以修好的

我的是拆屏线拔坏了。交机几天了。没有回来。应该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屏蔽都有抗干扰作用的。

问题接地也接了。只是刚开始没有全新接地。有根在接口下面看不到。

网友:
很少遇到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