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lex2-14 13281-1 维修

楼主(2020-04-09):
直奔主题 拆机 通电自动上电 0.2。没 集显供电。
先刷BIOs 不行 论坛找不到 图纸。瞎测一通 发现一处问题此处 无供电。找个料板 拆个 SY8208D。  通电 开机亮屏。没图纸 只能这样 差不多 就上

网友:
大神们都是经验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呀,   一屯 页    操作 就完成了

网友:
没集显是最最难修的一种,不测条件就直接换芯片啦

网友:
够直接的,一顿搞就完了。

网友:
0.2的电流CPU供电就已经出了?

网友:
卧槽   这也太果断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呀,   一屯 页    操作 就完成了

芯片1脚 ON 有 3.3V。没图纸 只能直接换了

网友:
可以。 学习了。 行上课上课上课

网友:
请问怎么判断集显供电有没有出来?在哪个位置测试,谢谢

网友:
都是经验

网友(2020-05-16):
我刚接到一台 不触发  先搞个BIOS试试

网友(2021-04-21):
你修这台是自动上电,一会风扇狂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