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911-GT-Y2a 开机无显,I7六代CPU巨烫,BIOS已经刷了两个版本的了

楼主(2020-04-09):
海尔雷神911-GT-Y2a 开机无显,I7六代CPU巨烫,这个U应该没有亮机之前基本上是没有温度才对,BIOS已经刷了两个版本的了
充电电流1.2左右,开机电流3.2左右,无显,外接试过了也是没有任何反映,CPU,显卡,内存电压正常,开机之后按开关正常关机,因为显卡芯片全新650,CPU芯片全新700,有点伤不起,在线等,看看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同类情况的
指导一下思路

网友A:
雷神BIOS一定要靠谱!

网友:
排除bios就搞搞cpu  只是建议,

网友:
上诊断卡跑码多少、

网友B:
这个CPU 很容易坏   我都换了至少十几个了

网友B:
I7-6700HQ  今天好像才换一个这个主板CPU

网友:
没电路图的吧,那难搞

网友:
没有价值了!。

网友:
CPU坏了  gg了

网友C:
没开机 发烫 肯定CPU挂啦

网友:
这个CPU 很容易坏

网友D:
“开机电流3.2左右”3.2A的电流有点大,应该是已经短路了。

网友:
CPU已经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机电流3.2左右”3.2A的电流有点大,应该是已经短路了。

我有台神舟和楼主一样的U,游戏本,开机电流也跑到3点多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神舟和楼主一样的U,游戏本,开机电流也跑到3点多A的

跑3A多哪里显示之后,启动系统过程中才会达到的。 裸板也就1.多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3A多哪里显示之后,启动系统过程中才会达到的。 裸板也就1.多 左右

哦,是,我的是正常进了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7-6700HQ  今天好像才换一个这个主板CPU

也是一样的主板吗?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开机 发烫 肯定CPU挂啦

机器已经正常上电了,只是开显示,装了电池的,所以电流3.2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电流3.2左右”3.2A的电流有点大,应该是已经短路了。

因为这个机器要装上电池才能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池是可以正常充电的,所以上电之后电流到3.2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神BIOS一定要靠谱!

BIOS一定不没有问题了,刷了两个不同的,都是有图有版号对比过的,而且好多都评论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 很容易坏   我都换了至少十几个了

今天订一个U过来搞一下

网友:
CPU发热异常肯定CPU挂了

网友:
CPU应该可以烤肉了

网友F:
打屏接口edp信号端的阻值,低的基本u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屏接口edp信号端的阻值,低的基本u挂

可以这样测试吗,谢谢,我测试一下

网友:
换CPU已经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