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进液华硕U4000U不过保护隔离一例

楼主(2020-04-09):
机器:华硕U4000U

版号:UX310UQR

故障:进液不开机(待机无电流)
测量DCIN有19V,双MOS管(N沟)G极无电压,追查BQ24780S 28脚VCC有19V 6脚ACDET:1.3V,问题在此,ACDET脚电压分压不正常,127K。20K分压电阻拆下来测量是正常的,后面换电阻一样为1.3V,拆掉电容一样。难道BQ24780S坏了吗?由于没这款版号的点位,找了相似的看。于是就直接换一个BQ24780S。结果一样。。

还是着重查进水的位置,后面方大仔细看,有个电阻腐蚀黑掉了,一个个测量电阻的阻值,发现有一个无穷大(但不知道是什么信号的,因为无点位)换了个20K上去就好了。ACDET也恢复2.6V

网友:
学习师傅们的技术

网友:
楼主手艺可以的

网友:
开始测试EC端,省的刷EC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