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5ISK CY420/CY510 NM-A711怪问题

楼主(2020-04-09):
一台联想笔记本I5ISK主板号是 CY420/CY510 NM-A711

外接电源时CPU主频一直定在节能模式800MHZ没有办法玩戏,但是用电池时CPU主频却能上到2.3G。而且外接时电池一直显示充电中,关机充电流只有0.08A充电电感上没有24V的充电电压。充电芯片 BQ24780S  ES:IT8586E
是不是从充电问题入手呢?充电问题会和CPU工作有关系吗?

网友A:
这是降频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降频模式吗

对的, 充电芯片 BQ24780S  ES:IT8586E

网友:
不充电会有影响

网友B:
充电电感怎么会有24V电压呢?外置电池一般11V左右,内置电池7.4V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感怎么会有24V电压呢?外置电池一般11V左右,内置电池7.4V最高

他的内置电池是15V的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

网友:
电池是15V的

网友:
  有事没事   测测先

网友:
以经修好了,应该是IO程序问题。我没有办法刷去买了个新的,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