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851P 笔记本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20-04-09):
笔记本是LENOVO 六代CPU的,EC是NPCE388NA1DX ,没有桥,桥集成在CPU上,主板触发电流0.172A 测量没有CPU供电,CPU供电由NCP812080(大芯片)
发送PWM信号到NCP81253(小芯片)提供,就是大芯片发送的PWM——1a是5V电压没有波形(有人说应该是波形)然后小芯片输出脚连接MOS管,但是小芯片输出脚没有电压与波形。求助:小芯片连大芯片的2脚PWM是否应该有波形?

网友:
为何图片不能显示

网友:
联想具体什么信号的机器,有遇到可以量下

网友:
是波形得

网友:
LENOVO 500-15ISK

网友:
量不了  感觉就先把CPU 供电 一套换掉  再不行的话  你懂得

网友:
小芯片换了,还那样,该不会是CPU 挂了吧?

网友:
图上面写了PWM的嘛

网友:
主控大芯片换了,次控小芯片也换过了,主控的12\13\37\38\35脚都有供电,SVID 32/34也有供电,就是PWM1、pwm2输出无波形,

网友:
这种机器BIOS有问题也会没有CPU供电

网友:
有CPU供电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
cpu供电这块我不懂啊  帮不了你

网友:
pg信号都查过了不

网友:
pwm肯定要波形啊,你先看3脚有没开启电压啊,2脚是调节的用的

网友:
3脚开启5Ⅴ,4脚供电5Ⅴ,2脚pwm 2V,1脚5V
没有输出

网友A:
cpu vcore 同vid sclk sdio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vcore 同vid sclk sdio也有关系

这两个信号由6代CPU 发出,测到0.8v左右,主控芯片开启信号为EC 发出,有5Ⅴ!

网友:
正常讲是有波形的,这两个信号是接电阻上拉到1v

网友:
对,今天碰到一块6代U的,正好是同样的CPU 供电芯片,有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2021-07-10):
都是大师 学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