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老哥们 焊盘芯片除胶刀片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0-04-09):
目前用的23号刀片  有时焊盘会划伤  不稳定

网友:
目前用的23号刀片

网友:
刀口需要打磨吗?感觉有些拿出来用的时候直接就不是很规则

网友:
都是自己打磨  贼好用

网友:
我自己11号和23号刀片轮着用,拿到哪个是哪个,都好用

网友:
不需要打磨,23刀片反过来刮就可以了

网友:
11号反过来刮

网友:
新手还是用打磨的刀吧,其实焊盘除胶还是手法问题

网友:
表示没用过 直接拆  温度高点 掉点多就报废

网友A:
。。。这个手法问题,我见过同行镊子除的。我推荐你用11号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法问题,我见过同行镊子除的。我推荐你用11号刀片。

个人感觉23号好用,用刀刃大刀阔斧的刮就行了,贼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