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平板XE700T1C拆机换屏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0-04-09):
淘得三星平板XE700T1C,显示屏有亮斑,换显示屏后不开机,只有电源灯亮,过数秒,CPU风扇狂转,其他的没有任何反应,接上USB键盘也无反应.再还原原装LCD故障依旧,大家有没有什么招,可以复活

网友:
三星平板XE700T1C

网友A:
先刷BIOS 试试吧  这个里面好像是一个小一点的电脑主板    我好像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试试吧  这个里面好像是一个小一点的电脑主板    我好像记得

怎么刷BIOS,要去找什么版本的BIOS

网友(2023-10-14):
拆装的时候有无掉件或者没拔掉电池进行操作导致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