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戴尔15r 5537过隔离后电压偏高。

楼主(2020-04-09):
本小白。喜欢折腾点破烂东西来修。
最近收一个戴尔主板下半身。接电可以开机。外接显示器器可以装系统。正常开机等。于是在某鱼收了一台主板烂了的5537
回来拼成一台好的。
千等万等终于等到快递了。当晚就拆机换板。买回来的机器确实没有修过。我的装过去屏不显。   裸板开机。摸着lvds转换ic感觉发热不正常。从买回来的班上拆IC过去。显示屏正常亮机。
接下来是买回来的主板。上电。有待机。 不过很高。0.2a。按开机不触发。 直接徒手摸各个ic。 发现是3.3v 5v控制IC发热。。拆了。再上电。 我擦。 电流更加大了。
继续拆发热的东西。 发热的零件拆完了继续接电。电流 0.054。几乎正常了。测隔离后的电压。17v。 再拿好板测。13.9。这时候不懂什么搞了。 来球助一下

网友:
拆了PU100 (TPS51225C)直接上电 ?那样3.3V与5V的上管G极悬空不受控,不大电流才怪

这款机子公共点正常就是13V多的。待机3.3V与5V不正常也会导致公共点变成17V的

网友:
换一下发热芯片PU100 (TPS51225C),在上电测试下,电压能不能正常。待机芯片不能拆卸上电的,搞不好,后级会烧的。

网友:
拆待机的时候拆了上管没有,不然要串电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