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漏电问题

楼主(2020-04-09):
问一下大家,你们怎么测出来贴片电容漏电的啊,我只会测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测不出来, 如果电压汉有被拉低, 那就只能换一个试一下了

网友:
测不出来,除非有一样的主板打阻值,阻值偏低就是漏电了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这个想测试,也太难了吧。只能说怀疑有问题,更换才行吧

网友A:
烧鸡大法,漏电厉害的可以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漏电厉害的可以摸出来

嗦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