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L55E5800A-UD开机屏闪一下,暗屏,更换灯条修复。

楼主(2020-04-09):
    一台TCL L55E5800A-UD开机屏闪一下,电筒照亮屏幕隐约能看见图像,开机高压保护造成暗屏。先看电源板上的高压控制芯片OZ9976GN,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OZ9976,OZ9976GN引脚功能与去保护方法
1、oz9976去过压保护,把8脚对地短路。
2、去过流保护,9脚电压为0V也会保护,所以只能短路9脚的后级电路。

OZ9976引脚功能
1脚、驱动输出1
2脚、地
3脚、零电流检测
4脚、设定工作频率范围
5脚、最小工作频率设定电阻电容
6脚、设定最低工作频率
7脚、PWM调光控制信号输入
8脚、过压保护信号输入
9脚、过流保护检测输入
10脚、软启动设定补偿
11脚、设定关断延时时间
12脚、模拟调光控制信号输入
13脚、使能控制断,即启动控制脚
14脚、参考电压输出
15脚、供电
16脚、驱动输出2

OZ9976GN芯片8脚对地短接无效,手头上没有灯条测试仪,只有拆屏取出灯条,一根一根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来测试(土办法),总共有10根灯条,6根有问题,其中2根很暗,剩余4根每根都有一颗灯珠不亮,那就只有淘宝淘回来再换了,由于编程器坏了,没有能上传到主板数据。仅供大家遇到同类机器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