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20-15ikb灵异事件

楼主(2020-04-09):
联想ideapad 320-15ikb,,板号如下图,按下开关,正常开机,关机重启,开机灯亮两三秒就自动关机,再按也是一样,把电源拔掉重插又能开一次机,刷过BIOS不行。。。求各位大神围观,给个思路

网友:
用示波器查下供电吧。这种像滤波不良

网友:
滤波不良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