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漏电100ma烧机法烧不出

楼主(2020-04-09):
漏电100Ma加电烧 烧不出来 所有IC都拆过了 测过了  哪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帮我 这两天 搞的我头皮发麻 可以正常开机 有显无灯

网友:
先把故障修复再修漏电

网友:
整个热成像。漏电10毫安 都能给你干出来

网友:
先把灯控修好了再说,有可能 灯控那路有短路,二极管那里,拆掉看看电流,还是NFC供电芯片也会小电流,具体还是要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