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笔记本主板x540up开机电源不全

楼主(2020-04-09):
各位专家李师傅:我的自用笔记本x540up,目前不能开机:故障简历
1:一开始不识SATA硬盘,后来改成光驱位硬盘,用了半年。
2:使用过程,一直软件关机,老是出现风扇和2个指示灯都亮
3:突然一天,开不了机了。插上电源,电源灯一直亮,cpu微热,
4:拆机后分析电压不全3v/5及.1.05v,1.2v也有,就是缺乏cpu电压和gou电压。
5:送修,但wug

大家能不能帮忙诊断一下,什么原因导致不开机

谢谢了

网友:
跟华硕VM592U主板一个妈生的

网友:
估计cpu报废了。

网友:
三盒CPU,换了N个

网友:
樓上師兄,你怎麼知道是CPU壞呢?

网友A:
这个垃圾板子这几天修两台了,一台修好,一台CPU挂

网友B:
先查查时序到哪一步了呀

网友:
没加焊cpu试试?

网友:
CPU坏的多

网友:
没有bga设备,现在还在查问题根源,如果确认是cpu没有信号输出,那就只能用热风枪吹一下,加焊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时序到哪一步了呀

谢谢指点。我打算一个个查时序的供电情况。

网友C:
估计是cpu挂了,首先这样的三合一cpu容易坏,遇到过很多这种坏的,其次根据你说的,先是不认sata,和南桥有关。 也就是和cpu有关,另外无cpu供电,也和cpu有关,先刷个bios,排除bios后还是cpu问题

网友:
加我微信帮你秒杀    15217743282

网友:
南桥损坏的可能性大 (全集成就是CPU) 不明白后面的图片和故障有什么关系

网友D:
估计是cpu挂了,首先这样的三合一cpu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cpu挂了,首先这样的三合一cpu容易坏

师傅,请教一下:cpu电感二极体才5,是不是太低了?
gpu电感二极体39,算不算正常
这个和其他人说的差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cpu挂了,首先这样的三合一cpu容易坏,遇到过很多这种坏的,其次根据你说的,先是不认sata,和南桥有关。 也就是和cpu有关,另外无cpu供电,也和cpu有关,先刷个bios,排除bios后还是cpu问题

师傅,请教一下:cpu电感二极体才5,是不是太低了?
gpu电感二极体39,算不算正常
这个和其他人说的差不少!

网友:
正常的,现在cpu都低

网友E:
给我发来,我给你瞅瞅

网友:
CPU 测不了,坏了?

网友F:
我是业余的。就顺着学习一下。

网友:
上周拿到我们维修站维修,现在排查了一遍,换了ec 和cpu电源驱动芯片。
但现在不能解决。

查了时序图,到24步cpupwrgd_R没有,25步PLT_rst没有。请大神们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业余的。就顺着学习一下。

huntercat (楼主)
上周拿到我们维修站维修,现在排查了一遍,换了ec 和cpu电源驱动芯片。
但现在不能解决。

查了时序图,到24步cpupwrgd_R没有,25步PLT_rst没有。请大神们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师傅,请教一下:cpu电感二极体才5,是不是太低了?
gpu电感二极体39,算不算正常
这个和其他人说的差不 ...

三合一的cpu这个值算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垃圾板子这几天修两台了,一台修好,一台CPU挂

师傅:请教一下。我的开机电流有调变,到0.16A停了,cpu微微有热感,是不是cpu烧了啊。但我没有量到cpu电源上下管的g极电压。到底是电压控制芯片坏,还是cpu坏。我送过去让人家修了,电源芯片也换了。人家不修了。为什么啊?

网友:
到24步cpupwrgd_R没有,25步PLT_rst没有,你CPU核心供电都没有,当然没有这些了。本来SATA硬盘不认就是CPU坏,现在不开机只是故障进一步扩大化而已,加焊一下CPU,好就好了,不好直接往垃圾桶一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业余的。就顺着学习一下。

拜读了你的文章和维修思路,非常非常佩服。我是纯业余的。就是想着坏了自己拿来玩玩。两周前还送到百脑汇让别人修了。人家没修好。还我了。刘师傅能不能帮忙修修啊?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我发来,我给你瞅瞅

拜读了你的文章和维修思路,非常非常佩服。我是纯业余的。就是想着坏了自己拿来玩玩。两周前还送到百脑汇让别人修了。人家没修好。还我了。刘师傅能不能帮忙修修啊?我发给你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找专业的维修较好,七代CPU这个坏的很多,基本都是H_CPUPWRPG出了也没CPU电压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我发来,我给你瞅瞅

王师傅:你能帮我修一下不?
我今天拿x540lj的bios换上去,电流变小了。
说明bios会改变耗电量,也参与开机?对吗

网友:
昨天自己买了个编程器,刷咯bios电流还是0.14a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测量下  SATA硬盘的四个数据信号阻值  电容一边是直接连到CPU南桥的 如果短路 基本可以确定是CPU坏了

网友:
测量SATA硬盘位的四个数据线阻值  电容一边是直连CPU南桥的  如果短路就基本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