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ThinkPad S2 板号PS9 接电池无触发

楼主(2020-04-09):
联想ThinkPad S2 接电池 外接电源也无法触发 拆机去掉电池后可以触发因为发电接好了 接上电池后还是原来故障   测量保护隔离电路正常 如果只接电源VIN 13V 电压接正常 不接电池开机会报警五声提示马上接关机了也还可以再开机 RTC放电  BIOS刷了也是一样的提示 接上电池后接无输出 先换个充电芯片吧 故障还是一样那就只能从电池方面下手了 看看电池接口信号吧 接上电池接连电池的电压 VBATT也没有输出 两个 SMBDAT0  SMBCLK0   也没有   BAT_EN是电平开启的   把PR84  PR85两个电阻断开后接上电池后 VBATT电压输出  接上电源  电池后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了  当然了现在是电池无法充电的 SMBCLK0  SMBDAT0 已经断开了识别不了电池了 看来只能换电池了网上买了一片电池装是问题解决

网友:
兄弟,好多错别字,看着真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