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 REV2.2 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20-04-09):
这个板子两个USB3.0不能用,两个USB2.0只有一个能用。  N_-USBOC_R和N_-USBOC_F这两个信号都是3.2V左右是正常的,测UD5这个三极管3脚是3.26V   UR1跟UR2的分压电阻分压出来也是3V左右  都正常,在桥边上的两个滤波电容NBC82 和NBC83 一个3.2V正常,另一个只有0.2V还不稳定。判断是UD5的3脚到这个桥边上的小电容断线了。  飞线不现实太远了,简单一点把两个小电容连起来        问题解决,,所有USB都能用了·············  技嘉其他型号的板子USB口问题大多 也是这样的问题·······

GA-H81M-S1 REV2.1图纸和点位.rar

网友:
哥花20分下载的图,真黑!便宜给大家

网友:
手上好像也有这个毛病的主板

网友:
学习了    一般遇到都是敲坏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思路清晰给楼主点赞

网友A:
下载图纸显示“解析元件包时出现问题”,是怎么回事?求帮助

网友:
分析透彻,路过进来学习

网友:
也好像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
手上也有这个板子,路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图纸显示“解析元件包时出现问题”,是怎么回事?求帮助

换个解压软件

网友:
头疼我华硕有几块也找不到USB

网友:
点位和图纸下载收藏了,

网友: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