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主板开机卡9A代码问题请教.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楼主(2020-04-10):
主板型号: Z87-DELUXE故障现象:
开机黑屏,主板自带D-BUG诊断,开机黑屏卡在009A并VGA报警灯亮,一段时间后能正常启动.
卡机时间2分钟到5分钟不等,进入系统后功能均正常.

处理过程:
BIOS清零后故障依旧.
刷最新的BIOS故障依旧,刷旧的几个版本BIOS故障依旧.
怀疑是供电问题,换了350W安钛克电源故障依旧.

疑问:
应该是硬件部分出了问题.
如何能找到故障点请高手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20-4-16 17:57):
看来大神还没出现..........
更新一下这两天的折腾内容.
ME模块的提议让我想到会不会是BIOS芯片有坏块.
于是买了个BIOS芯片用FLBK方式(就是关机状态自动刷入)刷入全新BIOS.
你们猜结果如何.....

网友:
上个独显试试

网友:
楼下高人解疑答惑。。。

网友:
上独显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好像你还没有换过CPU和内存哦,先替换下试试

网友A:
应该是桥内部的ME模块的问题,重新刷写BIOS要合成新的ME,如不行就换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桥内部的ME模块的问题,重新刷写BIOS要合成新的ME,如不行就换桥可以解决

ME模块倒是新的想法.
不过刷了官网的BIOS,ME模块也重置了吧?
Inte网卡的MAC也被重置了.

网友B:
这种就是me的问题,看下迅维网校里有修改me的教程,5元好像,学习下很简单,或者去淘宝买个修改过的bios

网友:
好久不想修台式机板子了

网友C:
应该是卡外设了,拆掉COM口芯片试试

网友:
BIOS耍个试试

网友:
看看卡代码是是不是CPU电压掉了

网友:
碰到过b85游戏板卡63,应该是10几秒就过去了,你这个几分钟的有点夸张

网友D:
以前amd462时代,曾因为CPU针脚全部根部有铜绿,开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开机后一切正常,参考一下。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卡外设了,拆掉COM口芯片试试

是卡外设,不过应该是USB关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amd462时代,曾因为CPU针脚全部根部有铜绿,开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开机后一切正常,参考一下。

多谢提醒.
不过这问题也考虑到了,用洗板水和橡皮都擦过了.
脚位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吧.....

没有解决.
目前只有上面兄弟提到的ME模块方法还有些可能.
不过没搞明白是什么原理.
这两天找找资料研究一下.

放心,我的贴都有始有终.
解决了会发布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me的问题,看下迅维网校里有修改me的教程,5元好像,学习下很简单,或者去淘宝买个修改过的bios

兄弟能说下怀疑ME模块的原理吗?

ME模块的数据无时会自动生成一次.以后就会一直利用这个数据.
刷官网BIOS应该会清零ME数据并重新生成新数据.
所以无法理解ME模块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已经确定不是ME的问题.
从理论上就通不过.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真的不好修.

网友F:
正常情况下009A是最后一个代码了吗?卡代码时集显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跳变?换过CPU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情况下009A是最后一个代码了吗?卡代码时集显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跳变?换过CPU没有?

不是最后一个代码,但是也差不多了。
集显电压没测试,因为这个不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是初始化USB设备的等待信号。
没有可换的U所以也没实验过。

网友(2020-08-04):
顶上去看看有没有有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