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4HR CMOS电池取出 放入上电都自动上电

楼主(2020-04-10):
K54HR VER3.0 独显7470,二修机  ,CMOS电池不管放不放下 适配器插入会自动上电  ,进入系统后 关机再按开机键不触发,拔掉电源适配器重新插上又会动上电。电池放入按开机不触发 。进入系统电池不充电。BIOS设置不能保存

网友A:
量下开关那电压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下开关那电压对不

开关小板上的电压3.3V有的  电源插上自动上电 再关机按开机键无效 拔掉适配器重插自动上电 反复这样

网友:
查RTC电路,应该是电压偏低造成的

网友:
路过,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C:
着重看一下不充电,解决了估计自动上电就一并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着重看一下不充电,解决了估计自动上电就一并解决了

上家搞过好几个地方  放了半天 电流上到0.9不到 然后0.9451 0.9452  一点点上升

网友:
cmos电路查过么?

网友D:
有没有刷BIOS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刷BIOS试一下呢

BIOS刷了一样 华硕真难搞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小板上的电压3.3V有的  电源插上自动上电 再关机按开机键无效 拔掉适配器重插自动上电 反复这样

那就查下RTC电路,或者开关板上到EC的信号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rtc电路,晶振,谐振电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