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I-H110-SI1奇葩故障

楼主(2020-04-10):
aoc一体机拆下来的板子,越看越像dc12v的输入,aoc配了一个19v的适配器。大贴片电容微碎,戳了几下露真容了,不知道是炸碎的还是外力。第一个内存槽插上就反复重启,单第二槽正常亮机,测试电压阻值正常。没有电路图没有头绪了,求各位分析。

网友:
这种板是19-12V通用的电源。

网友A:
这种板子求图要看缘分的啊。。。与其在线等,不如把那个碎的贴片电容拆了,然后把旁边那个移植过去,看看内存槽是什么状况,如果问题也跟着换了,那想法子补个能用的电容就好了……如果问题不变或者干脆一个也不能用了,那再换回来,搞条大容量内存凑合着用吧

网友:
随缘维修~~~~

网友:
万能的TB应该有图纸卖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槽子有问题啊,用洗板水洗洗刷刷一般都能好,电容拆了就是

网友C:
两个槽都插上看看叻,说不定它认槽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槽都插上看看叻,说不定它认槽也不一定

单插二槽可以亮机,只要是一槽有内存就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槽子有问题啊,用洗板水洗洗刷刷一般都能好,电容拆了就是

试过了,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求图要看缘分的啊。。。与其在线等,不如把那个碎的贴片电容拆了,然后把旁边那个移植过去,看看内存槽是什么状况,如果问题也跟着换了,那想法子补个能用的电容就好了……如果问题不变或者干脆一个也不能用了,那再换回来,搞条大容量内存凑合着用吧

那几组贴片电容是一路的,阻值没问题就没管它,我怀疑是耐压16v的电容过19v炸了

网友:
但那个碎了的贴片电容,我感觉是耐压16v的

网友D:
有时候CPU屏蔽了也只支持一个内存插槽

网友:
找个内存测试卡插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CPU屏蔽了也只支持一个内存插槽

CPU在别的板子上试过了,正常双通

网友:
七彩虹,映泰 铭瑄等等这些二线主板没有图纸,基本靠经验,如果是供电还好些,信号还要借鉴别的同类型的图纸和点位来,收费不高,属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网友E(2020-09-30):
楼主你好  这个板子的bios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这个板子的bios有吗

这个板子换新回来入库了,论坛有这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