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31 加电后 反复掉电

楼主(2020-04-10):
看论坛 有说BIOS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的 分享下经验
掉电
iOS

网友A:
所有的电压都出来没有?
tl55294117
都有 两个都刷了 还不行 ec的没座刷不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电压都出来没有?
都有 两个都刷了 还不行 ec的没座刷不了

网友:
上次 我修了一个主板 有一个电压低了点点 。 能开机 基本电压都出来了 根据图纸 看那个小电压没出 或者低了。能到0.600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