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369 无背光

楼主(2020-04-10):
板号820-3032-A,之前问题是屏碎,换屏前背光完好,换完屏后开机有显示无背光。查了一下图纸发现是F9700保险断了,换了以后测两端电压都是8.4V,PPVOUT_SW_LCDBKLT输出电压是40.4v。屏幕上灯条链接座的电压也是40.4v,屏线应该没问题,感觉是没测到负载,怀疑灯条故障,换了灯条以后问题依旧。求大神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屏有显,是控制背光部分有问题吗?

网友A:
查查反馈 40V高了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反馈 40V高了不正常的

电子爱好者,问的问题可能过于小白,还请见谅。反馈是查LED_RETURN对吗?我看了一下图纸,6路反馈,通过6个电阻到LP8550,通电后这几路都是没电压的,是正常的吗?

网友B:
有升压不亮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升压不亮就怪了

正常应该是27V吧,这个升压肯定是高了,不太确定这么高的升压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没有指点迷津的大神吗:weiq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反馈 40V高了不正常的

反馈是查BKL_ISEN那几路吗,6个电阻阻值都有,0.6几,电压全部是0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C:
有时考虑一下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考虑一下屏线

谢谢提醒,Google了一下,发现也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一般升压上去了,测不到负载就有可能保持高电压。屏幕,屏线,灯条已经换过了,屏幕也换过了,就差屏线了。

网友(2020-05-19):
那6路反馈电阻阻值都是0欧的,看看有没有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