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手机

楼主(2020-04-10):
苹果6sp连接Wi-Fi时提示无法加入此网络,是哪里的问题,输入的密码是正确的,忘大神们告知。苹果

网友:
手机跟路由器重启下

网友:
那另一个手机放WIFI接接看看是不是路由器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wifi芯片坏了,遇见好多

网友:
Wifi虚焊或损坏

网友(2020-06-10):
WIFI芯片的问题  重做不行的话需要更换WIFI芯片  记得解绑

网友:
Wifi芯片坏了吧

网友:
WIFI芯片问题。这个是常识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Wi-Fi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