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d3v

楼主(2020-04-10):
主板通电,发现掉电,然后查供电查到没有cpu_vtt供电,查他的g级发现没电然后吵到控制他的芯片,也就是一个运放

查他的条件,供电又12v,在查他的正向输入脚没电呀,查正向输入脚的上拉电压一段又2.5v,一段没电压,想到可能是en没

有,继续往前跑线,看到一个Mos管,估计是他坏了,果断拆掉,然后通电,可以显示了

再测试一下usb发现只有蓝色的usb可以用,其他的都不能用,卧槽,一个板子居然两个问题

直接拆掉静电保护管,等待开机,然而有点失望,还是老样子,只能打开电路图跑线路,直接搜usboc信号就搜到一个复合二极

管测他的二角只有0.8v,感觉不对,往前跑线,跑到他的上拉电阻的地方,这边是两个分压电阻,测电压都只有0.几v,不想

了,直接找料版,拆电阻装上去,开机usb好了可以用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第一次修这个usb问题

网友(2020-09-19):
USB问题。。记号